ORCAD更改线路后如何同步到PADS PCB

楼主(2015-04-21):
大师们,  在orcad里面,如何把更新了的线路,同步导入到PCB文件里面。(只导入了更新了的线路) 谢谢

网友A:
1,orcad生成pads的网表
2,打开pads layout软件,执行工具-》ECO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rcad生成pads的网表
2,打开pads layout软件,执行工具-》ECO更新

谢谢 Jimmy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Jimmy

具体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