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为什么我从CAD导到PADS后数据出现误差呢?

楼主(2015-04-21):
是不是我导出出现问题呢?

----------------------------------------------------------------------------------

网友A:
设置一下小数点的为后三位。

网友B:
以2D线的绝对坐标数值为准 PADS的数据线测量不太准确的 要养成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小数点的为后三位。

谢谢,Jimmy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2D线的绝对坐标数值为准 PADS的数据线测量不太准确的 要养成习惯

那应该需要怎么样呢?

网友B:
以AUTOCAD画出来的2D线框为准 不用理会PADS自己拉出来的坐标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AUTOCAD画出来的2D线框为准 不用理会PADS自己拉出来的坐标尺寸

就是说,只要CAD是准确的。PADS就也是准确的?

网友B:
是的 因为PADS坐标尺寸标注会自动四舍五入 AUTOCAD是专业的 所以要以AUTOCAD为准 出了公差 那找板厂 或者是结构工程师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因为PADS坐标尺寸标注会自动四舍五入 AUTOCAD是专业的 所以要以AUTOCAD为准 出了公差 那找板厂 或者是 ...

嗯,多谢指点

网友C:
在PADS里怎么使用标注尺寸啊?还有在CAD标注好的,导进PADS后那些标注的数值不见了...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ADS里怎么使用标注尺寸啊?还有在CAD标注好的,导进PADS后那些标注的数值不见了...怎么解决?

第二个问题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