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和覆铜

楼主(2015-04-21):
在检查连通性之前要先敷铜吗,像图中的GND网络,覆铜以后会被连接的,在覆铜之前要用导线连起来吗?
另一个图的2个焊盘图中显示的是2个网络吗?这是晶振我之前调换过2个管脚的网络,但是为什么原来的网络还是存在的,而且飞线也都在呢?

GND

GND

晶振管脚

晶振管脚

网友A:
1,可以不用连起来,但地线主干要用线连起来

2,你的封装有问题,里面可能是有两个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不用连起来,但地线主干要用线连起来

2,你的封装有问题,里面可能是有两个焊盘。

库里面是一个焊盘的,不选中焊盘的时候可以显示2个网络,选中一个就一个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