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盘料怎么估算剩余多少

楼主(2015-04-21):
我看盘上有0,2,4,8的刻度那是怎么计算的8 ]1 \+ o1 f- U" Z- W

网友:
建议量取一段之后,数一下,然后就看还剩下的有多少圈,计算下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smt不都有自动盘点机么,手动的就如版主所言,,等长量取

楼主:
O(∩_∩)O哈哈~随便估算一下,够数就行

网友:
一般4mm一个  实际上测一下就知道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