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枚,求解12v直流电压源的滤波如何设计

楼主(2015-04-21):
1金币
cadence中,如何设计12V电压源输出端的滤波装置,滤波性能最好,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我只知道磁珠加电容的方式,电容10倍级的放多个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应该是容值的10倍数两关系,用于拓宽滤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磁珠加电容的方式,电容10倍级的放多个

电容10倍级是什么意思?具体磁珠和电容值是如何计算的?

版主已解释了

网友:
芯片一般都有参考电路,细心查看;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网友:
电源,与你使用的环境有关系。如电流大小、纹波大小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合适。

多少預算? 做多少事!

网友:
Buck电容+滤波电容+磁珠

网友:
    一般采用“磁珠+大电容+小电容”,其中大电容47uF~100uF,小电容为0.01uF、0.1uF、1uF和10uF,呈10倍关系,这几个值都要有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一般都可能满足要求

网友:
    还要看输出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