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添加示波器

楼主(2015-04-21):
如题,初学ads,不知道怎么在输入输出添加示波器,求指点啊

网友A:
你是找不到scope还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加?如果是找不到,就直接自软件的搜索的工具栏上收索就可以。如果是加载,也是直接加上就可以。和其他的软件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找不到scope还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加?如果是找不到,就直接自软件的搜索的工具栏上收索就可以。如果是 ...

没有在库中找到合适的示波器用,我的数据类型是int,可是我找到的都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