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布局的时候 DDR到主控IC的间距应该是多少啊

楼主(2015-04-21):
请问布局的时候  DDR到主控IC的间距应该是多少啊    是越近越好  还是有一定的间距方便绕线呢     坐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
要考虑到BGA的返修问题,如果返修的工艺能力比较弱,建议保留3mm以上!

楼主:
谢谢热心解答,只是有时候有这种情况    如果距离太近   又不够空间绕等长了   那在等长和走线总长度之间怎么取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