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502

楼主(2015-04-21):
5 Error(s)
GROUP: Power&Ground
 drc-502 - [schematic: PS_Board, net: GND]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PS_Board, net: V_5_REL]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PS_Board, net: VHMI_3V3]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PS_Board, net: V_5]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PS_Board, net: HMI_3V3]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这种DRC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
说明里写得很清楚了
首先你若是没有这个需要的话,502检查可以不勾选
如果要勾选的话,需要你自己在Value里写入合法的Global Net的Name,检查器会检查出不在Value值里面的信号并报错;

楼主:
在Value里写入合法的Global Net的Name   这句话怎么做,我把每个Global Net的网络都手工加入值还是抱错

网友:
你是怎么写的,截个图看看

楼主:
蓝色圈里面是我写的,之前是空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不用写吧,如果全局多了,每个都加会很麻烦

网友: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网友:
..........appear in the list entered by user in the Values column.

楼主:
ok 了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