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输出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在logic同步PCB之后,怎么确认logic里面所有的器件都已经导入到layout里面?logic和layout是否可以输出整板图纸上所有元件信息的文件?比如:所有的元件数量、元件位号、元件封装......

网友A:
logic导入layout后要确认元器件是否都导入,在layout中右键--》select components,然后选择全部器件,再在logic中看看器件是否全部高亮就可以了。
logic中导出元件信息:http://wenku.baidu.com/view/5365b088d0d233d4b14e69f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导入layout后要确认元器件是否都导入,在layout中右键--》select components,然后选择全部器件,再在 ...

这个方法元件少还可以用啊,元件多了比如说原理图好多页,对起来岂不是相当麻烦,而且很容易漏掉呀。
请问大家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
我们通常用的是在Logic里:Tools\Pads layout link\compare pcb.看跳出的报告。通常PCB上多出的MARK点就不提示,其他元件少了或多了都会有提示的。
期待大神的绝招。

楼主:
各位大神都来分享点经验呀

网友:
楼主 你需要认真看书了

网友:
查看ECO报告啊,做的什么改动,是否有错都能看出来啊!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看样子得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