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非电气元件导不进PCB

楼主(2015-04-21):
我用的是LOGIC和pads软件,有一个非电气元件,导不到PCB里面,把这个封装放在PCB里再同步,PCB元件会消失,请问是什么原因?如果我新建一个原理图,只放这个一个非电气元件,就可以导入。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要在哪里设置?

网友A:
请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一书的14页的图2-9.
其中,
(5)非ECO注册元件:此三项建议勾选。例如,螺丝孔、光学定位点元件通常在元件库中设置为非ECO注册元件,勾选后导入网络表时不会漏掉。
(6)非电气元件:此三项建议勾选。有很多设计师喜欢在原理图中添加公司Logo、安规Logo等非电气元件,勾选后可以成功导入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一书的14页的图2-9.
其中,
(5)非ECO注册元件:此三项建议勾选 ...

谢谢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