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推荐用于锂电池保护电路的芯片

楼主(2015-04-21):
    做一个锂电池保护电路,为了保证电路稳定工作,要求过放电压最小为3.4V,各位有推荐的芯片没?

网友:
    芯片方案一堆,不差钱就用TI BQ29700系列,自己挑参数。

网友:
    理光的IC

网友:
    爛公司電池供應商使用的保護芯片!

    沒有特別推薦,只是剛好手中有。

    Mitsumi MM3511.pdf

网友A:
    另一家爛公司用的電池保護芯片!

楼主(2015-05-21):
引用 网友A:
    另一家爛公司用的電池保護芯片!

    嗯,这个已经搞定了,就是选的这颗,精工的,已经拿到样片了

    兩顆都是惠州金能電池(TCL)用的,都算是大廠啦!^_^
    你這個橘子漢奸!>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家爛公司用的電池保護芯片!

S8261确实是精工的,我是联系精工深圳办事处拿的样片
具体型号是S8261ABJMD-G3

网友:
    我也是用的精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