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压控恒流源电路设计分析

楼主(2015-04-21):
新作了一个可以调整led电流的mos管压控恒流源电路
大神们帮看看,是否可行?
mos管VDS在1V以上就进入恒流区了。那么VCC是12V,应该可以有11V用在驱动所有的LED灯工作。
mos管个人认为还是作为可变电阻来对待,运放的输出端有点疑惑,不确定输出的值具体是多少?高低电平还是什么具体的电压值呢

网友A:
1 每个支路需要串联电阻,用于调节均流。
2 稳压管的电流需要3mA以上,具体看规格书,有个最小稳压电流。10K电阻过大。

网友:
100mA不需要这么复杂吧 用个TL431加三极管就可以了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每个支路需要串联电阻,用于调节均流。
2 稳压管的电流需要3mA以上,具体看规格书,有个最小稳压电流。1 ...

每个之路要加电阻?在线路中有个0-500ohm的变阻器,调节它,线路电流会有变化,还需要在5路LED之路中加限流电阻吗?
稳压管LM4040AIM3-2.5V,电流需要3mA以上,这个电流是什么电流呢?我查datasheet,有个参数是wide operating current range(60uA---15mA)
你说的电流是指这个电流吗?10K电阻过大?是怎么判断过大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之路要加电阻?在线路中有个0-500ohm的变阻器,调节它,线路电流会有变化,还需要在5路LED之路中加限 ...

每个LED支路加电阻,是为了均流或者或为了亮度一致。因为LED的压降是不确定的,加了电阻后,可以人为的调节。就是稳压管有个最小稳压电流的要求。如果小于此电流,那么电压很有可能在范围之外。你看下你的规格书里面是否有那个电流/电压的曲线,有个电流值,大于之个值的话,曲线基本上是一条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LED支路加电阻,是为了均流或者或为了亮度一致。因为LED的压降是不确定的,加了电阻后,可以人为的调 ...

找了datasheet的,看到这个曲线,我用的是2.5V的型号,大概50uA就进入一条直线了。
你所说的每个led之路加了电阻可以认为调节,意思是加可变电阻器吗?
我目前我的理论分析是,每个之路三个LED,按照datasheet来,20mA的时候电压是3.6V,3.6*3=10.8V,12V-10.8V=1.2V,这1.2V就耗费在4.7R那个电阻和MOS管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datasheet的,看到这个曲线,我用的是2.5V的型号,大概50uA就进入一条直线了。
你所说的每个led之路 ...

这麽说吧:假设V1,V2两条支路,由于是并联V1=V2,理想情况下,在20mA的时候都是3.6V。那么此时没有问题。
如果有一路V1里面的管子20mA的时候,不是3.6V,是4V或者3V,那么V1不等于V2,由于并联迫使V1=V2,会造成V1里面的电流增加或者减小,从而会导致亮度不一致。增加电阻可以人为调节。

如果你觉得亮度不变,那么请无视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麽说吧:假设V1,V2两条支路,由于是并联V1=V2,理想情况下,在20mA的时候都是3.6V。那么此时没有问题。
...

你说的这种情况有道理,人为加电阻,得怎么加,加多大阻值,似乎不得而知,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有道理,人为加电阻,得怎么加,加多大阻值,似乎不得而知,无从下手啊??

好像是比较难以人为调整。
那你可以用楼上TL431或者稳压管的方式,分开5路,那么VF就可以无需要考虑了。

网友B:
之前面试就碰到这个题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面试就碰到这个题目,呵呵

类似的题目?说来听听分享下啊~~~

网友(点评):
他的面试题目,就是恒流源,跟你之前的那个帖子类似。

网友C:
有恒流源芯片是最好用的,哈哈哈。重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恒流源芯片是最好用的,哈哈哈。重在学习。

有没有啥经典的型号推荐的,我找来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啦7 m1 G; u+ }" T: v  d

网友(点评):
C2在这个电路中好像没有标明值,是可有可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