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原理图库的

楼主(2015-04-21):
我用cadence16.6画原理图库 在part develop里面都一步步弄好了 完了之后需要export么?这个export是什么意思啊?这样画完之后还是一个工程啊,原理图里面找不到这个器件,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办了。有人能帮帮我嘛~

网友A:
平时是这样建原理图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是这样建原理图库的

很谢谢你~可是我用的是HDL不是CIS啊··苦恼···

网友B:
有钱买本正版书籍看看

Cadence Concept HDL Allegro原理图与PCB设计.pdf

网友:
不需要的,建完库 保存后, 在原理图里调用时 把建好的库放在你原理图相应的目录下就可以调用了

网友C:
目录需要在主菜单Tools-->Setup里设置一下库的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买本正版书籍看看

很是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录需要在主菜单Tools-->Setup里设置一下库的路径

    嗯嗯 这些我都做了 还是找不到器件 库能添加 但是显示的是entity sym_1这些文件夹的名字··觉得奇怪的是别的做好的库都只有四个文件夹但是我就还有cpm文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买本正版书籍看看

    谢谢啊 我有这个书 我就是按这个来的 但是画完之后找不到器件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录需要在主菜单Tools-->Setup里设置一下库的路径

我找到原因了··我是拷了整个工程到了库文件夹··应该只拷这个器件的文件夹··真的很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我是拷了整个工程到了库文件夹··应该只拷这个器件的文件夹··真的很谢谢你啊

    对 是的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