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板子在启动过程中一直自动重启

楼主(2015-04-21):
Start AT91Bootstrap...
Init DDR... Done!
Loading 1-Wire info...
sn: 0x0;   rev: 0x421
Downloading image...
chip id: 0xecda
Copy 0x50000 bytes from 0x40000 to 0x26f00000
Done!

U-Boot 2010.06 (Feb 25 2013 - 11:02:59)

DRAM:  128 MiB
NAND:  256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macb0
macb0: No PHY presen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200000, size 0x280000
 2621440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2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9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411772 Bytes = 2.3 MiB
   Load Address: 20008000
   Entry Point:  2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9 (jakebo@dev-server-pc) (gcc version 4.2.0 20070413 (prerelease) (CodeSourcery Sourcery G++ Lite 2007q1-10)) #1 Tue Mar 19 16:19:08 CST 2013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Atmel AT91SAM9X5-EK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locks: CPU 400 MHz, master 133 MHz, main 12.000 MHz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2
Kernel command line: mem=128M console=ttyS0,115200 mtdparts=atmel_nand:8M(bootstrap/uboot/kernel)ro,-(rootfs) root=/dev/mtdblock1 rw rootfstype=ubifs ubi.mtd=1 root=ubi0:rootfs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128MB = 128MB total
Memory: 124820k/124820k available, 6252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000000 - 0xffe00000   (  14 MB)
    vmalloc : 0xc8800000 - 0xfee00000   ( 87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c8000000   ( 128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2b000   ( 140 kB)
      .text : 0xc002b000 - 0xc04aeac4   (4623 kB)
      .data : 0xc04b0000 - 0xc04e0f60   ( 196 kB)
NR_IRQS:192
AT91: 128 gpio irqs in 4 bank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0]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99.06 BogoMIPS (lpj=99532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AT91: CM rev B and higher
AT91: EK rev B and higher
AT91: Power Management (with slow clock mode)
AT91: Starting after power-restored wakeup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i2c-gpio i2c-gpio.0: using pins 62 (SDA) and 63 (SCL)
at_hdmac at_hdmac.0: Atmel AHB DMA Controller ( cpy slave ), 8 channels
RomBOOT
请问大家有遇到过此问题吗?我量过复位引脚和电源,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5-08-29):
楼主的问题找到原因了么

网友:
串口有debug数据输出,证明硬件是没有问题的。看输出的信息,uboot已经成功引导kernel了,kernel成功加载后又重启的,说明kernel有问题。
看日志,kernel的问题似乎又集中在atmel的DMA上,如果引导信息到此结束,建议lz还是看看kernel的代码吧。这种问题,不好搞啊,kernel的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

网友:
光看调试信息看不出什么问题,不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