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稳定电子式开关电路

楼主(2015-04-21):
有没有大神有用电子元件(最好是用三极管)搭建开关电路,要求初始状态为关,使用轻触开关按一下开,按一下关,求一稳定电路,谢谢!!

网友:
用一个轻触开关 实现 按一下开,按一下关  好像挺复杂的 不知道狗狗有没电路

网友:
搜双稳态电路。

MOS管的双稳态会可靠一些

网友:
这个我到时有芯片可以实现,分立元件不会如果用芯片可以拿个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了

但是别人要用触摸 控制啊!

网友(点评):
明显是轻触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了

好像不错。不过如果开关出现按一次,出现两次(或多次)导通现象怎么办。好像是叫抖动现象吧。是不是该加个开关的防抖动电路,确保开关按键是抖动引起的不稳定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错。不过如果开关出现按一次,出现两次(或多次)导通现象怎么办。好像是叫抖动现象吧。是不是该加 ...

应该不会有抖动  有加电容

网友:
可以用D触发器搭一下,轻触开关信号上拉后接CP端作为输入触发信号,D接负Q端;
正Q端为输出信号,接P三极管或PMOS管基极。

网友C:
产品上用到这样的电路,我用的是NE555定时器方案,稳定!

网友:
LINEAR连这种需求都有芯片,也是蛮拼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产品上用到这样的电路,我用的是NE555定时器方案,稳定!

大神!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上图看看!

参考电路请看链接。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 ... 201107112059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