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Router 怎么实现群组布线功能

楼主(2015-04-21):
pads layout中有总线布线,Router是否会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A:
PADS ROUTER没有此功能,需要自行开发外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DS ROUTER没有此功能,需要自行开发外挂。

外挂开发好了是不是一个class的线可以一起拉出来

网友:
cadence 有这个功能, pads没有

网友:
加外挂是录制宏命令吗?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B:
外挂开发好了是不是一个class的线可以一起拉出来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