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CB里面编辑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logic里面有个电阻的一头没有连上走线,导致同步到PCB之后,电阻的一个焊盘没有网络名。请问可以在layout里面直接给焊盘添加网络名吗?如不能要怎么处理呀?
谢谢!

网友A:
可以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一书P133页的ECO工程命令介绍。

单击添加连线图标 ,然后单击排阻其中一端的管脚,即可引出一段飞线,如右图1所示。这时再单击另一端的管脚,如右图2所示。
随后弹出一个“定义合并网络的名称”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添加连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一书P133页的ECO工程命令介绍。

单击添加连线图标 ,然后单击排阻 ...

谢谢吉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一书P133页的ECO工程命令介绍。

单击添加连线图标 ,然后单击排阻 ...

但是我这里连线后没有弹出窗口,连上之后就把无网络名的焊盘添加了网络,PADS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