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logic更新后同步PCB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layout布局完成之后,在logic里面做了修改,再次同步到PCB后,布局会不会被打乱?还是同步后,PCB里面只有logic修改的部分会变动?

网友A:
请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 高速PCB》一书P82页的图6-10

其中第二项要勾选,表示原理图修改后,更新时不改变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 高速PCB》一书P82页的图6-10

其中第二项要勾选,表示原理图修改后,更新时不 ...

谢谢!

网友:
要看你做的什么改动了,改动大的,比较原件编号改了,网络名变了,可能会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