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可以像Allegro一样直观的显示孔的层数吗?

楼主(2015-04-21):
最近在用pads看图,没有在PADS中找到像allegro一样可以直观的显示孔层数的选项(比如1:3),,要想知道孔的层数,只能去选中孔看左下角的状态,或者一层一层的数。有时候甚至焊盘会盖住孔,甚至给网络赋了个眼色,线上的孔就看不见了!相比Allegro看图来说感觉真的很别扭。请问PADS中有类似的选项吗?或者大家都是怎样在PADS中方便的查看孔的层数的呢?

网友:
好像没有哦,只能点进去看的。我也是刚学怕得死不久,目前还没有看见可显示过孔参数的。

网友:
可以的,在PADS ROUTER中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Router中的Navigation窗口中可以看到,但要点选过孔后才能看出来,不选中过孔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上大神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