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tor EE画的PCB如何转换成pads文件

楼主(2015-04-22):
如题mentor EE画的PCB如何转换成pads文件?

网友A:
    用高版本的PADS软件直接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版本的PADS软件直接导入

    高版本是9.5吗?9.3可以不?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版本是9.5吗?9.3可以不?能详细说一下吗

    直接导入,下拉选择EE格式

网友:
    方法一:用CAMCAD转换;
方法二:直接用高版本的PADS导入;

网友:
    又听说了一个新的新的画PCB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