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4-22):
不知道是自己操作的问题,还是软件的bug,经常性的弹出出现严重错误的字样,不设置自动保存,这还真是个大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是和别软件冲突  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
有时候是PADS数据库错误,导出低版本的ASC文件,然后重新导入,会出现很大的负数错误,忽略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