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router中途卡死

楼主(2015-04-22):
各位大神,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文件先导出低版本的asc后,再重新导入。

网友:
这个并不是导低版本的,就解决的问题。 这是软件自身的BUG,一天画板下来至少会遇到2-4次卡死退出。 不买正版,  解决的办法只有高频率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