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铜问题

楼主(2015-04-22):
为什么中间的没有铜

网友:
选中铺铜边框在属性中设置优先级,板上最里面的铺铜优先级设0,外面的设大点,试几次就知道乐

楼主:
哦,我试下,谢谢

网友:
确保铺铜边框属性正确的前提下,选上铺铜框右键BRING TO FRONT,在重新铺铜就OK了。

网友:
选中中间的那个灌铜框后,进入特性,修改灌铜的优先级别。

0为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