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字符是数字还是字母?

楼主(2015-04-22):
如何判断字符是数字还是字母?

网友:
使用charToInt函数获取字符的ASCII码,然后再根据ASCII码表来判断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
stringp可以判断是不是字符

网友:
刚才的方法可以用来进行其它类型的判断,简单点就使用楼上所说的*p类函数,numberp strin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