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怎么设置?

楼主(2015-04-22):
我是以前都是画的简单双面板,最近帮人画PCB,有差分线,我应该怎么处理,怎么设置,有些什么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去ROUTER里面选上要差分的两个网络,右键MAKE DIFFERENTIAL NET,再选择其中一个网络SELECT DIFFERENTIAL PAIR,AIT+ENTER,设置走线宽度和间距,完成后,选择差分对的任意一脚就可以走线了。

网友:
楼上正解,自己尝试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ROUTER里面选上要差分的两个网络,右键MAKE DIFFERENTIAL NET,再选择其中一个网络SELECT DIFFERENTIAL PA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