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传输线同时传输2.4G,5G信号

楼主(2015-04-22):
根据传输线理论,高频信号在传输线上的传输呈行波状态,那么一根传输线能否严格意义上的同时传输2.4G和5G信号?这里说的同时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时

网友A:
一种传输线,如果只能传输一个频段的信号,那可就完美了,省掉了大量的匹配,滤波成本。
所以呢,你觉得可不可以做到同时传输两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传输线,如果只能传输一个频段的信号,那可就完美了,省掉了大量的匹配,滤波成本。
所以呢,你觉得可 ...

如果同一时刻,2.4G和5G信号同时在传输线上传输,那传输线上同一个点的电压和电流跟单独传输一个频率信号时是不同的,那接收端怎么区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同一时刻,2.4G和5G信号同时在传输线上传输,那传输线上同一个点的电压和电流跟单独传输一个频率信号 ...

所以才要duplex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要duplexer

我的意思是对于一段微带线,正向传输2.4G信号的同时也能反向传输5G信号吗?我想知道传输线理论中有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支持?

网友:
看传输线理论的二端口网络设计以及散射参数。任意端口反射小,损耗小就代表有TEM波能量传播进入二端口网络,关键看你怎么对端口匹配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