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个方案,DP转双通道DVI的转换芯片

楼主(2015-04-22):
目前我想选个DP转双通道DVI的方案。在下找这个方案有一段时间了,还没有找到。原因:单通道DVI的分辨率太低了,不满足设计需求。

看看有哪位大侠释放点经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DP to DVI 建议你用一颗 PS171试试,效果非常好!需要资料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DP to DVI 建议你用一颗 PS171试试,效果非常好!需要资料请联系我。

这个东西不便宜哦~~~有没有详细的datasheet,我需要仔细看后才能决定是否可用

对了 你都说效果非常好,那么你应该用过了,分享下datasheet

thanks

网友:
有水印的,涉及公司信息,不便透露,你是做什么用?公司用?

楼主:
公司用的~~~把器件symbol截个图下来可以吗? 我看下symbol就可以了。另外那个芯片支持的DVI分辨率是多少?是2560*1600吗

网友B:
他是大代理,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找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大代理,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找他,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