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7.9 中心库原理图模板如何增加公司logo?

楼主(2015-04-22):
请教各位dxf文件做好的logo如何导入到中心库模板原理图模板中?

网友:
dxf可以导入到PCB的图纸模板中,导入到原理图中貌似是不可以的

网友:
也可以单独做成一个Symbol存在中心库中,使用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