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时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请问在layout里面布局时,怎么设置使得按一次选择快捷键元件只旋转45°?

谢谢!

网友:
PADS实现不了45。

网友:
可以有旋转功能,但没法只转到45度

网友:
选中元器件,Ctrl+I 可以任意旋转、但不能实现你要的刚刚好45°

网友:
要是IC,弄个30度,贴片机应该不好操作吧

网友:
能设置旋转角度吗?

网友:
可以设置角度的,打开元器件属性,里面有角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