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出問題請教

楼主(2015-04-22):
如圖,黃色區域內如何扇出,即BGA第三、四排如何扇出?

网友:
pin少的可以手动扇出,pin多的就用软件扇出

网友:
第三排和第四排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内层引线出来的。前两排的孔扇出时尽量和BGA内部的孔对齐,以免挡住BGA内部的线。

网友:
一般3-4排都自动扇出,具体走线时可以稍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