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设计电路

楼主(2015-04-22):
    在网上看了些资料,POE这块还是没有弄太明白,有几个问题提出下,还望批评指正。
    1.电源:看了一款设备,它POE供电参数为:以太网供电,DC9—24V输入;  配有24VPoE电源。
POE不是48V的吗,这个设备用的电源芯片范围为4.5~26V,24V的POE电源将48V已经调整了,再通过网线将24V送到PCB?
    2.网口接法问题:PCB上用的100自适应的RJ45,4根接数据,另外4根4/5、7/8分别定义为正负极,也就是PIN4/5为电源输入端、PIN7/8位GND,那么变压器这里PIN4、5、6、7应该怎么接了?图中是一个4网口的电路。变压器的红圈部分是怎么定义的,还请讲解下,谢谢。

网友:
    標準供電符合法規叫做 Power over Ethernet ,簡稱PoE。可以參考 IEEE 802.3AF 和 IEEE 802.3AT。

    如果不是符合法規的,我叫他做 Power through Ethernet。僅是提供電源不保證安全,那電壓到底要多高,那就看每家設計的規格了。

网友A:
    13PIN CMT?MCT?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 4PIN CAP ,次级中心抽头。跟初级是隔离的。
    非POE的,初级4个中心抽头可以共用一组共模防护。
POE的,共模防护就要分开了,45 一个,78一个,12,36一个。
如果初级需要要打差模,有时需要加TVS管。

网友:
    顺便问下楼主,POE成本方面怎么样?如果网口电源分开设计和POE相比

网友(2016-01-26):
    已经量产,要的联系我,QQ:619811332

网友(2019-06-19):
引用 网友A:
    13PIN CMT?MCT?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 4PIN CAP ,次级中心抽头。跟初级是隔离的。
非POE的,初级4个中心抽 ...

你好,我的板子网口带POE供电的,遇到好几个问题,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