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线能走圆弧吗?

楼主(2015-04-22):
    试了好久没试出来,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打开PADS ROUTER软件,进入属性设置。勾选:在拐角中使用圆弧。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种软件   不过具我所知  几款EDA软件都支持圆弧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种软件   不过具我所知  几款EDA软件都支持圆弧绕线!

    在pads模块当然问pads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PADS ROUTER软件,进入属性设置。勾选:在拐角中使用圆弧。

谢谢,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ads模块当然问pads啦

哦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