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同步问题

楼主(2015-04-22):
    logic与layout同步后,layout转成router上,点logic上,router没反应,怎么跟router同步呀?急~~~

网友:
    在pads logic界面中,执行:工具->PADS Router Link...

网友A:
    logic只能跟layout同步  不能跟router ,所以要同步必须要转回layout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只能跟layout同步  不能跟router ,所以要同步必须要转回layout才行。

我按楼上的方法试了,可以呀,你也可以去试试,可以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