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和PADS 9.5能同时安装吗?

楼主(2015-04-22):
大师,你好,请问一下pads VX和PADS 9.5能同时安装吗?

网友:
不能,会覆盖的。

最好安装在不同的盘符。

网友A:
可以了,使用时可以切换,也可以复制一些文件单独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使用时可以切换,也可以复制一些文件单独使用!

按照到不同的盘,也需要切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到不同的盘,也需要切换吗,

安装不同盘不需要,但装上后另一个应该不能用了,要复制一些文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