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的备用电源怎么选择

楼主(2015-04-22):
    在设计RTC的时候,选择 纽扣电池 还是 超级电容 做备用电源好。用在车载机器上,晚上汽车断电,RTC还得要工作。
    我遇到的产品,有用超级电容和纽扣电池,想知道这两种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纽扣电池有可充和可不充的,超级电容可以充电。

    AN61546(ZH)_001-92100_0A_V.PDF

网友:
    两种都可以,貌似,超级电容体积比较大。

网友:
    不知道超级电容容易爆炸不?

楼主:
    超级电容技术上很成熟了,不容易爆炸

网友A:
    電池隨充放電使用次數,容量和壽命上會有衰減;超級電容在這方面的變異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隨充放電使用次數,容量和壽命上會有衰減;超級電容在這方面的變異很小。

    狗大大,同样放电电流的前提下,同样体积,电池和超级电容,哪个更持久?

网友:
    我买的中兴U930手机不到1年就出现换电池得重新设定时间,估计就是RTC没设计好。返厂了回来没几天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