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如何导出Allegro网表?

楼主(2015-04-22):
请问各位,怎么样可以从pads LOGIC导出allegro所需要的网表,或者是从PCB中导出ALLEGRO能用的网表,谢谢
 (不是从PADS PCB转换成allegro brd,因为这样会丢失很多东西)

网友A:
PCB导出asc格式,然后第三方软件转换处理成telesis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导出asc格式,然后第三方软件转换处理成telesis格式
也可以在EDA365实验室下载skill.然后进行直接转换
...

能说下你说的第三方网转换工具是什么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你说的第三方网转换工具是什么吗?谢谢

OMNINET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通过VBS输出telesis格式的网表,这些程序需要自己开发。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说下你说的第三方网转换工具是什么吗?谢谢

谢谢,刚才转了一次,发现CAP的封装全变成C0402了……请问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通过VBS输出telesis格式的网表,这些程序需要自己开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通过VBS输出telesis格式的网表,这些程序需要自己开发。

网上或者是谁有这个转换的呢?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