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自举电路一个问题

楼主(2015-04-22):
    我在用MP1484EN 这颗电源芯片的时候,看到下图这段话,说占空比大于65%需要加个自举电路增加效率,那位高手知道为什么,解释下。

楼主:
    刚才忘记附图片了,现在补上。

网友:
    里面是两个NMOSFET,VG>>VS,导通电阻才会很小。
D越大,表明VOUT越大,则VG与VS之间的电压变小,所以在大于某值的时候,加入电容,与二极管组成钳位电路(钳位在VOUT之上),这样可以保证VG>>VS

    NB!~

网友(2015-07-03):
    我感觉楼主应该是理解自举电容的作用,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在占空比大于65%的时候加个二极管就会提高哦效率。我们假设高低端mos中间的电压为VS那么自举电容的作用就是把上管的栅极电压抬高到VDD+VS,这样利于更好的驱动上管,当占空比大于65%的时候,在整个开关周期中年上管的导通时间比较长,所以上管的RDSon对效率的影响也就越大,那么如何进一步降低RDSon会是提高效率的关键,由于这个二极管的加入,使上管的栅极电容进一步提高到VDD+VS+VOUT(原理请参考LCD中VGL/VGH电压产生原理),进一步提高上管栅极驱动电压,使得RDSon进一步降低,已达到提升效率的目的,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