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 ~~ netlist

楼主(2015-04-22):
      請問各位大大 ~~  不知道在orcad 中 可否查找或輸出 線路中只有連接到2個pin 的方式?

    ex : n0001 R1.1 C1.1
      n0002 R2.1 C2.1

謝謝

网友:
    要透過 netlist 給第三方軟體去計算和分析。除非你想一行一行慢慢去看 netlist。

网友:
    不能說的秘密(第三方軟體) 只能僅供參考!

网友:
    第三方軟體   都找不到在那下载
    看来这个工具高级
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