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出现的:Model IO_HC used by X_U4A.U1 is undefined。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4-22):
仿真时出现的:Model IO_HC used by X_U4A.U1 is undefined。求大神指导……

楼主:
已看过……并且已经将74HC04所在的".lib"文件添加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IO_HC这里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个库里的?还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看过……并且已经将74HC04所在的".lib"文件添加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IO_HC这里的问题, ...

可以將完整的DSN打包壓縮上傳嗎? 否則找不出來你真正的問題,一切都是在猜測問題出在那兒罷了!猜不著也就沒辦法。

网友:
突然想到你的 ORCAD 是幾版的? 有些版本在 PSPICE 會出錯,需要安裝補丁。論壇裡面有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將完整的DSN打包壓縮上傳嗎? 否則找不出來你真正的問題,一切都是在猜測問題出在那兒罷了!猜不著也 ...

是不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

(1)電池畫太多了,修改如下圖。
(2)增加 OUT 輸出附載。

結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電池畫太多了,修改如下圖。
(2)增加 OUT 輸出附載。

你好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仿真error如下:

网友:
我是用你的 DSN 修改的,然而我做的仿真卻沒有問題。會不會是你的ORCAD和仿真版本有問題?
我是使用ORCAD 16.6 + HOTFIX 040。你的ORCAD是幾版的? 之前有人是用 10.5版 常常會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