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PCB封装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请问,在制作PCB封装时,发现焊盘默认是不带solder mask层,焊盘是否需要手动添加solder mask层?如不添加,打板的时候若未和板厂说明,会不会导致焊盘不开窗?

网友A:
焊盘不带组焊层的,输出gerber时可以用表层的焊盘替代阻焊输出。
一般为焊盘尺寸单边+4mil的大小。
这个不需要说明,看你自己有没有输出了。
替代:好比上饭馆,不看菜单,跟服务员说“按旁边那桌的菜,原样给我来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带组焊层的,输出gerber时可以用表层的焊盘替代阻焊输出。
一般为焊盘尺寸单边+4mil的大小。
这个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带组焊层的,输出gerber时可以用表层的焊盘替代阻焊输出。
一般为焊盘尺寸单边+4mil的大小。
这个 ...

如果做封装的时候把solder mask层加进去了,出gerber不用再设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做封装的时候把solder mask层加进去了,出gerber不用再设置了吧?

是的

出光绘时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做封装的时候把solder mask层加进去了,出gerber不用再设置了吧?

不知道你说的 设置 是指什么?

如果你建库的时候把 solder 加进去了就不用“用表层的焊盘替代阻焊输出”了,但是Gerber 文件中你还是得把阻焊层文件设置进去,
如果你建库的时候没有把 solder 加进去就要“用表层的焊盘替代阻焊输出”,但是Gerber 文件中你还是得把阻焊层文件设置进去;

啰嗦这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