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库时的3D模型问题

楼主(2015-04-22):
现在我只会在建cell的时候添加一个封装的高度值,这样在生成PCB的3D模型时,可以有一个大概的器件样子和高度在那里,不是很准确的3D图,比如说QFN或者QFP的器件就只会显示为一个立方体。
请问有没有办法是可以做得跟结构的3D模型一样的,比较准确的呢?

网友A:
如果你是Layout工程师,就建议你不要操这个心了,Mentor暂时没发现可以一键生成这种封装的功能,这个工作只能是公司的结构工程师来做,前提是你们共用一个元器件的库,这个在很多大公司里都不常见,结构工程师也只是对接插件等关键件进行精确建模,器件的话就用最大Placement outline+最大器件高度模拟一下位置就行了,在ProE里面没必要对芯片也精确建模,估计你跟我一样,之前看Alitum有这么个功能觉得很好看,所以想Mentor也会不会有,反正795是没有的,而且对于PCB工程师来说也不是必要的事情,所以就不要纠结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Layout工程师,就建议你不要操这个心了,Mentor暂时没发现可以一键生成这种封装的功能,这个工作只 ...

哦,谢谢
我是闲来无事瞎捣鼓。没用过AD,随便搞搞的

网友:
VX 有3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