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近端串扰饱和长度问题仿真结果的疑惑。。。求大神们解答解答

楼主(2015-04-22):
根据仿真结果  理论上饱和长度为1/2*RT*V=0.5*6.6*0.270=0.89INCH
实际仿真结果 饱和时的线长为1.5inch
 两个结果不一致啊,请求各位老师指正,是不是仿真出现了错误?谢谢

楼主:
为神马没有人呢。。

网友:
首先是需要看你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你所列出的公式中给的是上升时间,而你量测的上升时间是随着你的长度不一样而不一样的。理论上来看,长度越长,上升时间越长

网友:
高速信号传输速度为c/sqrt(relative dielectric constant)
确认你的相对介电常数设置

网友:
本人测试了一下,发现以下问题:1.该软件信号输出必须有模型,从而会把模型其他因素加进去;2.该软件上升时间测量不准确,激励源的上升时间与近端串扰噪声的上升时间不一致,且偏差有点大;3.针对楼主遇到的问题,建议使用其他仿真软件模拟(例如ADS),记住一定要加理想线性的上升沿。我在将上升时间调成近似线性后,仿真结果在合理范围内(由于上升时间测量不够准确,与预期结果确有误差)

楼主:
非常感谢您,昨天用ADS仿真结果是可以接受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