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绿色圈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23):
    是差分对的表示方法么?

网友:
    对,说明这一对线是差分线。

网友:
    半夜上来发帖,楼主辛苦了~~

网友A:
    这种符号怎么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符号怎么画的?

建在原理图库里的吧

网友:
    这是AD画的原理图,可以直接放置差分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