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走元弧线问题

楼主(2015-04-23):
pads走元弧线试了好久没有走出来,都是斜角的,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PADS可以先走成45度。然后利用PADS ROUTER导成弧度。

网友:
你想要的是:选中需要布线的pad---布线(layout中f2/router中f3),但先不要走线,---右键(下拉菜单中的)“添加圆弧”(只在layout中有)。这个吗?

希望对你有帮助,不用谢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还没有用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