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接器件孔比管脚大多少合适?

楼主(2015-04-23):
如题

网友A:
压接器件的孔径是有厂家直接确定下来的,请查看手册

网友B:
    手册上都会有推荐尺寸,重点注意压接孔的钻孔精度比较严格,一般是+/-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接器件的孔径是有厂家直接确定下来的,请查看手册

对板厂是不是有正负公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都会有推荐尺寸,重点注意压接孔的钻孔精度比较严格,一般是+/-0.05mm

    是不是公差偏正一点好比如说+3MIL/-2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公差偏正一点好比如说+3MIL/-2MIL?

压接孔没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板厂是不是有正负公差要求?

    有要求,压接器件孔径公差要标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