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走线问题

楼主(2015-04-23):
请问图中两个焊盘完全对齐,为什么走线的时候会知道跑到一边,而不能走在焊盘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修线

不会只能这样吧?应该是可以在哪里设置,大家有谁知道的指点下呀。

网友:
我也是修线,没有找到其他办法

网友:
可以把格点稍微设置大一点看看,但是格点设置过大 router 布线(推挤线)功能就会相应的牺牲,还是修线吧

网友:
你拖着线的时候可以找平的

网友B:
设置PAD Entry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PAD Entry方向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网友:
    :victory::victory:学习了,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好久

网友:
    焊盘出线方式是不是设置成了任意出线,去掉任意出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