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拷贝另一个PCB中的一部分?

楼主(2015-04-23):
我需要设计一块ARM板子,由于ARM CPU和内存那块PCB Layout要求很高,而芯片厂家官方一般都会出开发板,提供PCB图。我想拷贝厂家开发板中的CPU、内存区域布线、过孔等,直接拷过来,又担心芯片编号不一致,担心丢失信号。不知你们有没有做过此类工作?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以将CPU,内存的位号改成一样,再来进行特殊粘贴。

网友B:
把走线复制过来就好了,在公版使用Ctrl+H选择走线,再找个PIN作为基准Ctrl+C,在你的图纸上找相应的pin作为基准Ctrl+V。PS:启动Ctrl+H后,按住Shift多选,一次就可以把全部走线搞定了。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软件了,软件不同操作方法也不一样!有的软件很好操作,有的很难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走线复制过来就好了,在公版使用Ctrl+H选择走线,再找个PIN作为基准Ctrl+C,在你的图纸上找相应的pin作为 ...

多谢指导。

按照您的意思:自己是不是先要布好局,但这样如果元器件直接距离跟原官方板上的不一致,走线不就是有问题了吗?
可不可以将元器件和布线一起拷过来?我试了下,可以拷过来,但新PCB图上这些重复的元器件并不会自动消失,重复了。不知有无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将CPU,内存的位号改成一样,再来进行特殊粘贴。

位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软件了,软件不同操作方法也不一样!有的软件很好操作,有的很难操作!

在AD论坛里肯定是用Altium软件了。我知道Pads有个复用很好用。不知AD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D:
1、将你的PCB图层设置跟公板一样一样滴。规则最好也设置好。
2、同时打开你的PCB和公板的PCB,在公板中选择需要复制的部分,复制。
3、转到你自己的PCB,特殊粘贴,只选择保留网络即可,其他的不选,粘贴。
4、将你自己PCB中与粘贴过来的器件重复的都删除,每删除你自己的一个器件,需要将粘贴过来的器件位号该为删除的那个位号。同时,原理图中器件属性中,封装也应改为粘贴过来的器件。例如:你自己的器件有U3,封装为BGA144,而粘贴过来的器件有一个U1,封装为BGA144_0.5,这个器件跟你的U3重复了,在PCB中,你删除你自己的U3,把粘贴过来的U1改为U3,对应原理图中,U3属性的封装改为BGA144_0.5。
5、完成后,由原理图更新一次PCB,你会发现,走线不变,网络可能变为你原理图定义的网络了。

PS:复制公板PCB这个操作,最好是在导入PCB之前操作,省去删除重复器件的麻烦。

网友E:
    AD画原理图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D画原理图很好

AD原理图、原理图集成库、PCB集成库的编辑管理都很好。非高速板的PCB用起来也很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D原理图、原理图集成库、PCB集成库的编辑管理都很好。非高速板的PCB用起来也很爽。

看了jimmy书的目录,感觉ad也可以用来画高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jimmy书的目录,感觉ad也可以用来画高速板

一直都可以,protel99也能做高速板。关键在于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将你的PCB图层设置跟公板一样一样滴。规则最好也设置好。
2、同时打开你的PCB和公板的PCB,在公板中选 ...

    多谢详细解答。最近出差在外解决现场问题,一直没时间试。

网友(2015-07-20):
    直接在提供的pcb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