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orcad capture cis却显示的是orcad capture

楼主(2015-04-23):
打开orcad capture cis却显示的是orcad capture,用的是cadence16.3版本呢,win7旗舰32位(另一个64位的系统打开orcad capture cis显示的就是orcad capture cis),请问这个版本orcad capture cis和orcad capture 有什么区别吗?- M  e& R6 ]; o

网友:
一个有元件信息管理系统(CIS),一个没有。如果你不用,就无所谓,用的话可以从file-change product把产品类型改成c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