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14里面,如何把负片显示成正片?

楼主(2015-04-23):
如图所示,这样设置板子上负片,我想用正片显示?如果修改?

楼主:
如何修改成正片显示

网友:
如果只是想看到正片的效果可以在3D模式下面单层显示,如果是想改成正片操作执行OK快捷键,修改成正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