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静动态铜的区别

楼主(2015-04-23):
大家好,请问一下大家pads 静动态铜的区别?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一个是炮弹一个是导弹,一个不会拐弯一个会拐弯

网友:
静态铜就是一块铜,你放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是死的,不会变,如果有其它有电气属性的东西(焊盘,走线,过孔,其它铜皮等)跟他重合,就会有问题。
动态铜是框定一块区域,使用铺铜命令的时候,它在这个区域内自动避开其它有电气属性的东西,铺满能铺到的地方。

网友:
楼上比喻太牛X了

网友:
3L也是正解,就看个人理解了

网友:
静态铜和动态铜的区别:
覆铜与铜皮,Copper,Copper Pour的区别与用法
http://eda365.com/thread-13149-1-1.html
(出处: EDA365电子工程师网站)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网友:
炮弹和导弹的比喻不错

网友:
楼上解析得很清楚

网友:
一个个都是大师级的人物